关于MENTORII直流调速装置

楼主(2010-03-05):
我公司有一台MENTRORII直流调速150A由于好久没开机参数自动回复成默认值了,我设置好参数后发现电机旋转方向不对,故分别跟换了电机和励磁线的位置但是无论如何换电机都只往一个方向转。本来都是好的,是由于回复的缘故导致发生这样的情况,肯定是某个参数设置的问题!!故再次求助各位高手,调换电机旋转方向有那些办法!!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这个居然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谁知道MENTOR2 具体参数代表什么意思

我头次接触它

网友B:
  可以来电咨询13910123268

网友C(2011-10-28):
13832737530可与我交流一下 (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