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COMPACTLOGIX与昆仑通态的TPC7062K触摸屏能通讯吗

楼主(2010-03-05):
请教高手COMPACTLOGIX与昆仑通态的TPC7062K触摸屏能通讯吗

网友A:
看你用COMPACTLOGIX什么型号了,用L32E和L35E,CPU上直接就有以太网接口,这样连接很方便。

楼主:
对:Roben 关于

看你用COMPACTLOGIX什么型号了,用L32E和L35E,CPU上直接就有以太网接口,这样连接很方便。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L32E是有以太网,当如何与触摸屏进行通讯呢?需要那些设置?

网友B(2010-07-09):
可以通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C(2010-12-03):
只要接口对,或则说协议对,就可以了

网友D:
打开你的RSLOGIX5000, 在LOGIC下拉菜单中

选择MAP PLC/SLC Message,

弹出菜单中,FILENumber 是给上位机用的地址, Name ,是PLC中的地址

奶奶的,回完帖子才发现,老久以前的帖子,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