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Haiwell)PLC
LG plc TRTG指令用海为PLC如何替代

楼主(2010-03-05):
LG plc TRTG指令用海为PLC如何替代?

网友A:
我们来先看下LG PLC的TRTG指令是什么意思?
一、以下是LG PLC的TRTG指令的说明书举例
二、海为PLC要实现以上的功能要如何呢?程序如下图所示:
三、总结
LG PLC的TRTG指令的功能可以用海为PLC的“TOF“指令来实现

网友B:
LG PLC的TRTG指令的功能可以用海为PLC的“TOF“指令来实现,注意用上升沿即可
方法一:
方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