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243-1以太网通讯中有关pc access 客户机测试不稳定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3-05):
我用cp243-1实现pc机与plc通信
当cp243-1与plc连接上, 再用pc access进行测试客户机, 测试一段时间后项目的质量突然变为坏 ,cp243-1与plc连接不上了,等我断

电再给plc上电时又可以连接上(有时要断电上电几次才行) ,测试项目质量为好,通信不太稳定。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是ip冲突问题吗?

谢谢你们的回答!

问题补充:在向导中我把cp243-1配置成SERVER服务器连接

该配置信息放入的地址是vb0到vb158

我没有编额外的程序就是把通讯程序下载到cpu中

在pc access中新建项目中读取的内存地址是vb200到212

测试一段时间质量就变坏,plc断电上电后又测试成功

网友A(2011-12-29):
你的组态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组态数据被改变的话,那就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