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铜板怎么上锡?

楼主(2010-03-05):
我现在做一个电柜需要在铜板两头镀锡,我把铜板浸要锡楼中,可镀的锡总是不理想,不知哪位师傅懂这个?

网友A:
你要用硫酸先洗一下再上锡

网友B:
山东三龙电子科技实业公司推出多功能增强型FX2N PL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人机界面,PLC文本一体机等.近期刚推出初学PLC学习系统,希望可以给广大初学者带来帮助、另本公司代制作生产各种中低压电控柜,代编写各类PLC程序。

热销产品:
SL-FX2N-20MR-8AD-2DA

PLC SL2N-30MT-01

SL-FX2N-28MR-4AD-2DA.

百元PLC.功能完全兼容三菱,量大从优,欢迎咨询.

QQ1:1104162512

QQ2:865399601

控制柜、PLC编程专用QQ:1399650939

公司网站:www.irex.com.tw 电话:15053106064

网友C:
你把铜板放在电炉上烧热在上锡然后用布擦一下就好

网友D:
象楼上朋友说的,如果是大些的炉子可以放在里面多浸些时间。小炉的话需要先给铜板加热后插上焊油后浸锡炉比较好上锡。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变频器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回收PLC LOGO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楼主:
我现在是先把铜板加一点热铜板上浸一层松香,再放在锡炉里浸10几秒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