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怎样进行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方式的切换?

楼主(2010-03-05):
ACS800与S7-300PLC通过PROFIBUS-DP控制,

要设置速度控制方式和转矩控制方式的切换,请问参数如何设置?DP通讯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
有一个参数可以控制两种方式的切换,关于800和S7-300的总线通讯,在抓斗改造中做过

QQ:435757746

网友B:
800好像有个转矩控制宏。通过DI口切换速度和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