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运算CPU故障停机什么原因?

楼主(2010-03-05):
初学者,高手么见笑。

今天我想在西门子触摸屏上做1个气压设定值输入。

比如说气压值为0-6BAR,要求每按一下增加按钮,气压值增加0.1BAR。

人机界面都做好了,编好程后一试,我发现那ADD—R运算器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多按几下增加按钮CPU就报警了(SF)。再按几下甚至STOP掉了。

开始按几下还正常,每按一下增加0.1,比如说从3.0开始加,加到3,4时再按就会变成3.0,再按

就报警SF,继续按就STOP!

梯形图里的实数加法器运算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我想肯定是那里出错了。

还有实数类型的数据和双精度整数都是MD  PLC它怎么知道是哪种类型的数据呢?

楼主:
没有高手愿意帮下忙吗?

网友A:
应该是其他地方错误吧!一般加法指令不会报错!  乘除法才会报错!

再有,小数点精确到2位之内,不需要浮点数计算啊?最好少用,浮点用算只会增加CPU扫描周期!

网友B:
会不会相加的数据不符合浮点数要求,引起停机。

指令用的是什么类型,运算的单元数据就必须符合此类型,否则,出问题。

楼主:
小数点精确到2位之内不用浮点运算那用什么运算?(不要见笑哈。)

指令用的ADD—R (实数加)

我定义的数据是MD10,我就是这里搞不懂。怎么定义数据类型,

比如说MD10既可以是长精度整数也可以是浮点数,如何定义?

网友C:
数据转换错误后就报警,三菱Q和西门子都是这样,用指令转换数据错误时会死机CPU

楼主:
能具体说下要怎么转换吗?

网友B:
先要查一下ADD—R指令的浮点参数单元的长度。再去定义被操作单元。

明显是:浮点格式有几种,而楼主用错了,每运算一次CPU就出错一次。

楼主:
明月夜,麻烦你教我一下 :怎么定义数据类型。

比如说我从西门子触摸屏采集过来一个输入域的值MD10。在触摸屏里设置其类型为9.9

怎么定义MD?才能保证MD在浮点运算时不出错?

楼主:
程序就这么简单,高手们帮忙看哈。

网友D:
m2000,是不是有些问题?

网友D:
把M2000.0换成M20.0,看行不行?

网友B:
MD10的初值呢?    第一次循环时用 MOV—R传一个0。0到MD10试试

网友E:
刚才用模拟软件试了下,没有报错,也没有你说的情况,你可以把CPU的程序清空复位,重新下载试一下。

网友F:
定义一个本地的实型变量,地址改成LD,试试行不。

网友G:
在进行加的运算时M2000.3必须为1,才能进行加,

网友H:
我建议你在加减的时候使用双整型计算,计算得出的结果在转换为浮点数,当然还得考虑除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刚才用模拟软件试了下,没有报错,也没有你说的情况,你可以把CPU的程序清空复位,重新下载试一下。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以前我用这个PLC做过很多实验。

但是不知道怎么清除程序。听说将PLC上面那个开关拨到MRES档几秒就能清除。我试过。但是不行,程序清不掉。

也听有人说过用CLEAN PLC指令能清干净,但不知道这个指令在哪里执行,在哪里输入。。。

网友I:
CLEAR PLC 指令用于清除S7-200系列PLC的程序。

在S7-300,同过MRES复位也仅仅清除工作存储器中的程序,此时,当PLC重新上电,装载存储器(MMC卡)的程序会被重新复制的工作存储器。

你需要:连线你的PLC,然后在在线模式下清除MMC卡上的块。

Regards

网友J:
你有没有选“CLOCK MEMERY”?如果选了,M0。3, M0。4都是方波,老是会在那自己计算

楼主:
对:yuanle 关于CLEAR PLC 指令用于清除S7-200系列PLC的程序。

在S7-300,同过MRES复位也仅仅清除工作存储器中的程序,此时,当PLC重新上电,装载存储器(MMC卡)的程序会被重新复制的工作存储器。

你需要:连线你的PLC,然后在在线模式下清除MMC卡上的块。

Regards
内容的回复:

了解了,最關鍵的一點還沒搞明白.連了PLC在線模式下如何清除MMC卡上的塊?

楼主:
引用 网友K:
xianghou 关于你有没有选“CLOCK MEMERY”?如果选了,M0。3, M0。4都是方波,老是会在那自己计算

选了,但是地址设的M100,谢谢你

网友L:
太神奇了,还是查其他原因吧,这个指令没有问题

网友M:
解决了没有啊?我觉得可能是上升沿的使用有问题,你先加个M0.3触点,再加上升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