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3-06):
一台丹佛斯2805变频器,使用外部控制电位器调速,近几天出现调不到最大频率,更换电位器故障依旧,悬空测量端子50,55之间的电压只有6.8V,请问高手是不是变频器内部稳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A:
正常的!可以调大内部参数“频率给定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