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故障

楼主(2010-03-06):
大家好我这里有台山菱E700 380V 4KW的变频器,原因是外接电位器问题,不接电位器电压是5V,可是把电位器接上去就没有电压了,请问大家,这样的问题是那里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接线正确无误的话,要么是电位器阻值过小,或是+5V供电能力差。

网友B:
富士变频器30赫斯时不能正常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多谢指导

楼主:
变频器已经解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