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400的I/O卡件是否支持冗余

楼主(2010-03-06):
昨天与西门子公司的人员进行技术交流,其为我们推荐的PCS7系统构架是S7-400的CPU,通过ET200与S7-300的I/O卡件进行组合,我问他为什么不配置为S7-400的I/O卡件,他说400的卡件不能实现I/O冗余。但是从常规来讲,400应该为一套系列产品,而不仅仅是只考虑电源,CPU及通讯部分的冗余,连300都能考虑到的冗余问题400怎么没有考虑呢?

配300的I/O主要是接线部分和更换卡件不如其他系统来的方便!不知道大家的PCS7系统都是怎么构成的,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2011-02-16):
S7-400的I/O卡件确实不支持硬件冗余,要想实现硬件冗余就必须配置ET200M与300的I/O卡件组合。比如说400的I/O卡件装在1#CPU的后面,这些I/O卡件只受1#CPU控制,而2#CPU就控制不了了。你说的300也能冗余,其实300系列的只能实现软件冗余,而且也得用到ET300M,不能实现硬件冗余。我最近也是刚接触300,400的冗余系统,也是打了N次400电话,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望多多指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