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是否可以这样下载程序

楼主(2010-03-06):
假若现场的S7-200 PLC程序有问题,程序员修改完程序后发给用户,需要用户自己下载程序。

请问:用户是否可以不通过MICRO-WIN编程软件下载程序到PLC?

      是否有工具软件完成程序的下载, 或有其他方法完成?

注:由于版权和成本问题,我们不想在现场计算机上安装MICRO-WIN编程软件。

网友A:
当时如使用了存储卡,就可以有用软件!

网友B:
我只是试过两次使用外置调制解调器修改程序。尚可以接受。就是经常短线。

你也计划一下发个调制解调器过去吧。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存储卡升级吗?

如果程序员将程序写入存储卡,然后寄到现场,这样时间会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