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不能把2台电机并起来进行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0-03-06):
原先用的是18.5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的,因动力不够,要改用2台电机,一台15KW,一台11KW,型号为Y180L-4-15KW-B35和Y160L-6-11KW-B35,能不能把2台电机并起来进行星三角启动。若不能2台并起来用,是不是要15KW的星三角启动,11KW的直接启动,因为是用一个按钮控制2台电机的启动,是不是要增加一个主接触器控制2台电机同时启动

网友A:
一个按钮控制两个电机的启动也可以啊。

启动电路是各自各的定时器。没有关系啊。

你不是想连接触器都想省了吧。

楼主:
我的意思是:原来有台电机,星三角启动的,现在要把原来的电机改为15KW的,再增加一个11KW的电机,把这2台电机对应相并起来进行星三角启动,接触器不增加,改用大点的接触器,是否可行?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一个按钮控制两个电机的启动也可以啊。

启动电路是各自各的定时器。没有关系啊。

你不是想连接触器都想省了吧。

内容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原来有台电机18.5KW,星三角启动的,现在要把原来的电机改为15KW的,再增加一台11KW的电机,把这2台电机对应相并起来进行星三角启动,接触器不增加,改用大点的接触器,是否可行?

网友B:
一个控制系统只要容量够就可以。

网友C:
不行 两个功率不一样 延时也要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不行 两个功率不一样 延时也要不同

两台电机的启动时间应该差不多吧,取中间值不可以吗?

网友A:
他们是同时拖动同一个负载吗?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他们是同时拖动同一个负载吗?

内容的回复:

是的

网友D:
他们是同时拖动同一个负载吗?注意没有, 两台电机的转速都不一样的。可以再加两个接触器阿!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用一台电机来拖动负载了

网友E(2010-04-13):
两台这样用时完全可以的,功率差不多大,起动到转速差不多大时起动电流就不是很大了,这样可以同时起用三角接法

网友F(2010-05-13):
对啊   行  但是接触器型号必须改  改大    但最好还是别这样  因为接触器这玩意很容易坏的  坏了一个岂不是两电机都不能用啊     按道理  一个接触器是不允许这个样子控制两台电机的

网友G:
注意:问题是楼主的电机极数是4极和6极,两台的转速不一样;任何时候都不能用!快的拖着慢的跑,肯定烧电机。如果极数一样方案是先启动15KW,经延时10秒左右自动投入小的那台是可以的。另:15KW电机(不必要星三角)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H(2010-07-30):
          我认为还是单独控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