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ATV58 CFF故障!!!复位不掉!

楼主(2010-03-06):
请教高手施耐德 ATV58 CFF故障!!!上电就显示复位不掉!

一开始这机器是OBF制动过快!后来我把50HZ/60HZ这个开关拨了一下,上电就显示CFF了.

复位不掉,拨回去在上电还是复位不掉!!

求高手指点!!!

楼主:
在线等候高手指点!!!

网友A:
初始化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复位的,在线支持QQ373344328,电话13924026508

网友B(2010-06-06):
这个问题小问题,好解决

网友C(2010-09-07):
施奈德变频器ATV31内部给定值怎样设?

网友D:
直接给搞成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E(2011-07-16):
出售58主板 18967106337

网友E:
出售58主板 18967106337  QQ475233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