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解决西门子PLC运行中突然停止输出

楼主(2010-03-06):
我厂有一台西门子S7-200PLC。

在运行三个月后,现在经常突然停止输出,输出灯全不亮。PLC的RUN灯也不亮。在停止输出后还可继续重新启动但过半小时左右又会停止输出。

测量输出端的电源的电压在220-236之间,检查接线端线接触良好没有问题。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解决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1-10-11):
现在遇到一难题,请教各位师傅。西门子S7-200PLC手动状态下能正常工作,但在自动状态下时,PLC会突然停止工作,有输入信号,但输出信号全无,重新启动又能恢复正常。偶尔会在自动状态下出现此情况,不是每次都有此现象。请教各位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
什么时候用的?RUN灯不亮??其他灯,比如err灯亮不亮??有可能程序错误,比如里面除以0,或者对负数开方,之类的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