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0的CPU报外部错误

楼主(2010-03-06):
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大虾,原来我们公司的400的CPU工作一直正常,也没有报错。但是在一次检修维护后报CPU外部错误,程序在线时,发现原来的一个Profibus总线上的两个编码器找不到了(每个编码器作为独立站),但是编码器的数据也还是有的,就是在线找不到编码器了,同时CPU报外部错误。编码器地址,总线是否有问题都已查过,可能是什么引起的???困惑中!!

网友A:
我猜你检修的时候应该是给系统掉过电。有的系统就有这样的现象,一掉电以前好用的设备就报故障。就像一台上位电脑连续运行几年不关机,关机后断电就起不来了,我觉得原理可能相识,不知道这样想对吗。解决的办法就应事就事了。

楼主:
对:hepeng1985 关于

我猜你检修的时候应该是给系统掉过电。有的系统就有这样的现象,一掉电以前好用的设备就报故障。就像一台上位电脑连续运行几年不关机,关机后断电就起不来了,我觉得原理可能相识,不知道这样想对吗。解决的办法就应事就事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回复。可是我可以肯定检修的时候没有掉电,只是把站中断了下,即把编码器插头拔了下来(以前也经常这样做)。

网友B:
那就考虑整体重新上电,另外将线路再次检查,尤其是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