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接地故障

楼主(2010-03-07):
伦茨变频器接地故障OC2是为什么,那里出故障了,我查了好多地方都是OK的。希望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
伦茨变频器型号是EVF8216-E接地故障OC2是为什么,那里出故障了,我查了好多地方都是OK的。希望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
你是通电跳还是运行跳,调OC2有好多种情况,模块坏,驱动坏,CPU板坏都有可能跳OC2,你是哪儿?我的电话13951131645王工

楼主:
问题是我一通电就OC2了,

网友B:
霍尔的好坏会不会也报OC2

网友C:
有条件可以互换一下控制板,可以缩小故障范围,然后再确定故障点

楼主:
那霍尔器件型号是什么。电路板都看了没有霍尔器件啊

网友D:
我可以搞定价格便宜速度快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18921263799 QQ494095965

网友E:
可能逆变模块坏了,触发也有可能

网友F:
主板的问题,我处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