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海利普变频器启动电机相关问题。

楼主(2010-03-07):
紧急求助。我有台海利普变频器3.7KW,在30HZ左右启动电机后,电机转一下就停掉,且电机震动很大。在低频率从0HZ慢慢调到30HZ启动电机电机又能正常运转,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啊? 电机调速采用电位器调速。 昨晚已经烧了一台电机,新换上的电机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A:
你说的不够详细!是变频器空载运行到30HZ后突然切入电动机吗?13013926810(短信联系)

网友A:
还是变频器启动频率设定为30HZ启动?

网友B:
变频器有没有故障记录?你的意思是不是变频器输出30HZ左右时瞬间投入电机~电机抱死了 ~~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会烧电机啊 ?加速时间多长?  相当于30HZ启动电机,那时候电机有没有带负荷?

楼主:
电机是一直带负荷的,带动的传动链条,是在30HZ直接切入电源,以前在30HZ直接切入都可以启动的,现在30HZ启动电机转一下就停掉了,必须0HZ慢慢启动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那。请各位师傅指教。

楼主:
查了一下报警信息,报警都很负载有关系,可能问题出在负载加大上,谢谢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C:
输出电流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