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电缆如果过载使用,最大过载电流是多少A?急急急!

楼主(2010-03-07):
小弟公司最近购了一台电热处理炉,380V/350KW,请教各位高手240电缆够不够?不够的话可不可以过载使用?会不会烧掉?急需各位帮忙!感谢!

网友A:
线路远不远? 电缆的话勉强了些,电线架空的话没问题。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变频器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回收PLC LOGO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B:
电缆是铜的还是铝的?距离大凑合若是铝的根本不行,你350KW接近700个电流240平方铝的也就是带500个电流。再说你用的电缆很细压降也很大啊

网友C:
安全点的话可以双拼使用

网友D:
经验值是一回事,关键还是需要看电缆厂家提供的参数。

网友E:
“240平方铝的也就是带500个电流”,不对吧?

网友F:
电热的话350KW远不到700个电流,只有500多个,240平方铜的应该够用.

网友G:
240多芯铝线安全电流在378A,如果超载的话500勉强 勉强。700A很危险

网友H:
在不熟悉具体施工情况下,建议加粗,还需要看电缆厂家提供的参数。

楼主:
师傅啊,我是说铜芯的啊,长一百米,阻性负载

网友I:
如果是单独这一台电热处理炉是可以的,要是还有其他的话就要加大了。

网友J(2011-08-25):
电缆爆了。。。。。。。。。。。。

网友J:
电缆得爆了。。。。。。。。240的铝电缆   500个电流温升就很高了,,,,700来个电流   ,估计电缆温度,,,,

网友J:
本身   240     带   500个电流   很不安全的。。。。。。。。。。。。

网友K:
首先应弄准什么材质的电缆,再看电缆的距离啊

网友L:
1:按线路压降选择时,截面 S = 150 平方 满足

2:按灵敏度选择时,截面 S = 240 平方 不满足

3:按整定电流选择时,截面 S = 240 平方 不满足

基础数据:长度100米   功率因数0.9    空气中敷设        环境温度在25度时       电缆型号为:V V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

2:按灵敏度选择时,截面 S = 240 平方 不满足

3:按整定电流选择时,截面 S = 240 平方 不满足

……

1、“按灵敏度选择时”是什么意思?

2、“按整定电流选择时”是什么意思?

3、导线截面选择的条件有线路电压降、发热及温度、机械强度等。

网友N:
小弟公司最近购了一台电热处理炉,380V/350KW,请教各位高手240电缆够不够?不够的话可不可以过载使用?会不会烧掉?急需各位帮忙!感谢!
师傅啊,我是说铜芯的啊,长一百米,阻性负载
-----------额定电流是531.8A,如果是桥架敷设应该能正常使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1、“按灵敏度选择时”是什么意思?

2、“按整定电流选择时”是什么意思?

3、导线截面选择的条件有线路电压降、发热及温度、机械强度等。

回复:

1、灵敏度是指在供电电缆供电范围内如果电缆出现故障及不正常现象保护开关保护的灵敏度。它是很多行业在选择电缆时必须校验的一项重要参数(例如:化工、矿业等)。

保护开关的灵敏度是按照电缆最远端两相短路时(运行在最小状态)产生的短路电流来进行校验的。两相短路电流的大小除了与最小运行负荷有关外,还与电缆的长度、截面等参数有关。

2、当一条供电电缆的计算负荷确认后,按照正常的选型,开关参数即可确定,整定电流随即确认。这个整定电流的大小与短路电流有关,而短路电流与电缆的相关参数有关,所以要对电缆所带负荷、产生的最小短路电流与开关的整定值进行校验。

3、有上述可知,1、2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当然了,如果不是很重要的电缆,只按照压降、发热系数校正选用的电缆也可。

不知道这样的回答刘老师满意吗?

网友O(2011-11-04):
不够用,也不能过载使用。因240电缆只能带500A电流,热处理炉每千瓦两安,这个350千瓦就得700A,因此会过载运行。因为电热炉跟电动机是不一样的。

网友P:
你的炉子是氮化热处理?冶炼炉?要弄清楚负载的性质,恒温还是间断加热,一般的电阻炉还是中高频炉,负载性质不同电流不同,一般原则是一根240的铜线,长期使用在400A电流没有问题,350KW最好选择2*185或2*240的VV单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