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指点:如何根据负载选择马达和伺服的功率?

楼主(2010-03-07):
经常看到功率不通的驱动器和马达,做设计时如何根据水平负载选择马达和伺服的功率?设计垂直负载是否和水平负载一样,如果不一样该如何选择?

网友A:
  你可以用伺服自带的选型软件来做,软件有自带模型,可以根据条件来模拟马达的运行情况.有需要联系我.

QQ:21916859   TEL:15002090284

网友B:
先核算折算到电机轴的综合负载力矩,包括负载阻力(矩)、静力矩、摩擦阻尼力矩和惯性(加减速)力矩在内,以此为依据选择电机力矩。

再以目标运行速度为依据选择电机转速。

最后,前两者相乘就得到功率,务必注意:对于控制电机而言,功率只是选型的结果,而非最初的出发点。千万不要被不明就里的日系和仿日系伺服供应商带进沟里去。

网友C:
。波恩说的对。以前论坛有专贴。重点放在负载的速度、加速扭矩、停止扭矩、加减速时间、以及负载惯量是否和电机匹配就可以了。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前辈的回答,更谢谢恩波老师长期在论坛上的解答。晚辈虽也听过 负载阻力(矩)、静力矩、摩擦阻尼力矩和惯性(加减速)力矩这些名词,但具体如何得到这些力矩的值还无从下手,试问:我该去增加那方面的知识?(手头只有一本电机拖动)

网友B:
负载阻力(矩)有的情况下可以实测,有的情况则只能凭经验估计;静力矩往往可以实测或折算,比如由垂直轴的重力引起的力矩;摩擦阻尼力矩一般可以实测;惯性加速力矩可以通过角加速度和惯量折算出来。

从实践中一步步总结和体会吧!

网友D:
我也在学习,有时侯真的无从下手,主要的参数都不知道如何算出,而且我是做设计的,机械都没有作成,又如何来测量,咳,

而且我现在的系统需要高的响应速度,电机运行一周,要完成等速 加速 减速 的过程,而且需要800转/分钟,不知道伺服电机能否有如此高的想应速度?一个周期为75毫秒.

网友B:
75ms加上去,短暂恒速,再减下来,负载惯量有限时肯定是有戏的!

网友D:
这个不是要求把速度降为0速,只是要在原来的恒速基础上,让刀具空走的行程减短,以达到刀具能够切不同长度的纸,加减速的变化速率并不大,只是要求要高的相应时间,能在45毫秒之内完成加减速就可以。

网友B:
不知道驱动刀具的伺服轴的惯量或惯性负载有多大?伺服的额定力矩有多大?

一般而言,伺服系统的速度环阶跃响应时间在几个毫秒~二三十毫秒,如果合理规划轨迹的加减速,在45ms之内实现平稳的加减速还是有可能的。

楼主:
如果是垂直负载,在知道负载的重力(比如50N)的情况下,如何折算成静力矩?

网友B:
根据丝杠导程折算。

楼主:
导程是螺纹丝杆的参数吗?买螺纹丝杆上应该有参数值吧?那 静力矩=重力 * 导程 ?

网友B:
重力 × 导程 ÷  2π

楼主:
在哪里可以看这些参数?螺杆上有吗?我找了老半天,没找到。

网友E:
导程还是可以在螺杆上量出来的.

网友F:
三菱电机手册上有如何算的方法,自己看吧,我说了,也是抄资料

楼主(2010-04-09):
对:孤独的小兵 关于

三菱电机手册上有如何算的方法,自己看吧,我说了,也是抄资料

内容的回复:

能否再具体点,三菱电机手册?三菱官网里怎么搜?求前辈给一份手册:danielmendo@163.com

楼主(2010-08-26):
不能让贴沉下去,继续顶贴中。

网友G(2012-06-04):
得继续学习中!问下负载阻力(矩)有什么计算公式吗(在机器人行业中,特别是对旋转臂这部分设计比较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得继续学习中!问下负载阻力(矩)有什么计算公式吗(在机器人行业中,特别是对旋转臂这部分设计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