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浮点数(MD形式)转换成整数(MW形式)?

楼主(2010-03-07):
如何将带小数的实数(比如MD10=5.0)转换成整数(比如MW2=5)呢?

我在指令集里找遍了都没看到将浮点数转换成整数的指令,只有将整数转换成浮点数的指令,郁闷!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Step1:使用结尾取整指令将浮点数转换为长整型数据。
Step2:判断长整型数据是否在数据范围 -32768~+32767之间,如果不是,那么数据范围溢出。
              如果是,那么读取低16位数据。
Step3:读取长整型数据的最高位并将其写入16位数据的最高位。

Regards

网友B:
施奈德PLC有专门的数据变换指令。

楼主:
对:yuanle 关于

Step1:使用结尾取整指令将浮点数转换为长整型数据。
Step2:判断长整型数据是否在数据范围 -32768~+32767之间,如果不是,那么数据范围溢出。
              如果是,那么读取低16位数据。
Step3:读取长整型数据的最高位并将其写入16位数据的最高位。

Regards

内容的回复:

首先要感谢你,我理解大概啥意思了。

但是还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样操作,你能不能给我举个实例?

比如说将MD10=5.0如何转换成MW2=5

网友C:
对:yuanle 关于Step1:使用结尾取整指令将浮点数转换为长整型数据。
Step2:判断长整型数据是否在数据范围 -32768~+32767之间,如果不是,那么数据范围溢出。
              如果是,那么读取低16位数据。
Step3:读取长整型数据的最高位并将其写入16位数据的最高位。

Regards
内容的回复:

好像有点意思!

楼主:
对:NEWBRIDGE 关于

有元整指令的

ROUND

MOVE

内容的回复:

ROUND指令只能将实数转换成长整数,还是MD,变不成MW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NEWBRIDGE 关于

有元整指令的

ROUND

MOVE

内容的回复:

ROUND指令只能将实数转换成长整数,还是MD,变不成MW

再做一次转换即可, DW_MW, 其实就是截取低字,超出部分忽略!

网友E:
先用ROUND或TRUNC指令,得到双整数,再使用MOVE得到整数。转换过程中有精度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