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一拖多的问题

楼主(2010-03-08):
老话题

关于变频器一拖二的问题,通常如下

这也只是两台分开去变频。
我想请教的是,如果把KM1和 KM2拿走,可以吗?
需要注意什么,我知道变频器的功率要大于等于电机的总功率。要V/F控制,还需要注意什么?
还是不能这样去控制?
多谢各位达人!!

网友A:
实际上你本身画的电路图就不是很对,如果一拖2的话,应该在交流接触气的输出端要接热电器,KM1,KM2不能·拿走!

楼主:
我只是变频运行,需要加热继电器吗?

网友B:
我用的是施奈德的ALV71的,一拖二直接看成一个电机并的完全没问题。只是有些参数要*2

网友C:
可以的,只要两台电机的电流值和要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最好是给每台电机加上热继电器来保护每一台电机

网友D:
感觉加热继电器要好点,我看到一台老外的变频一拖八设备每个电机都要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E:
热继电器的钱也省?加了好一点。

楼主:
热继电器 是要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用的是施奈德的ALV71的,一拖二直接看成一个电机并的完全没问题。只是有些参数要*2

需要加热继电器的,比如其中一台出现过热的情况,但变频器是按照两台电机的输出电流以及电压计算的,很有可能出线过热起不到保护作用的。加热继电器是必要的。

网友G:
是可行的,但是变频器会失去对电机的过载保护功能,所以需要给每个电机加装热继。

KM1、KM2可要也可以不要,根据实际需要了。但是有一条: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接触器不可以自由闭合。

网友H:
将KM1、KM2换成带有热保护的复式断路器(自动开关),这是最简单连接方法。在不使用某个电机时只要关闭断路器就可以了,而且可以对每一个电机进行保护。如果有经常需要开关某个电机的最好还是一个电机用一个变频器。

网友I:
必须要加热继电器de

网友J:
我个人认为加热过载有必要,并且要把热过载继电器上的热过载信号接入变频器的停止信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