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odbus通信

楼主(2010-03-08):
我想问一下,威纶触摸屏用modbus-RTU进行通信,软件中的设备类型3x,4x,5x,6x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通信协议中的功能码的意思。

网友A:
不是。

当触摸屏作为一个MODBUS SERVER主站时,是要对所连接的MODBUS RTU从站进行读写控制。
WEINVIEW的触摸屏支持01—05和16号功能码。每个设备地址类型所使用的功能码如下:

地址类型 读/写 功能码 备注
0X 读/写 01/05 输入位寄存器
1X 只读 02 输出位寄存器
3X 只读 04 输入寄存器(字)
3X-BIT 只读 04 3X的位地址
4X 读/写 03/16 输出寄存器(字)
4X-BIT 读/写 03/16 4X的位地址
5X 读/写 03 数据寄存器(字)
6X 读/写 03/06 数据寄存器(字)

对MODBUS RTU设备进行读写,触摸屏上的元件中使用什么样的地址类型,取决于RTU设备所支持的功能码、目标对象是位地址还是字地址控制、以及是否要进行写入;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找一个modbus通讯协议说明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