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从IFIX通过MBE向Quantum PLC写开关量

楼主(2010-03-08):
        有谁知道怎么将开关量从IFIX通过MBE驱动写到施耐德Quantum系列PLC里去呀,开关量能从PLC里读上来,但写不进去。模拟量的读写都可以。有谁知道告诉我一声呀,先谢过了!

网友A:
<开关量能从PLC读上来>,这句话是读上来的字还是分解后的字节地址,如果是字的话,那肯定不能写进去的。

楼主:
ckdatong 您好:所使用开关量在IFIX里使用的是位地址Dev:400201:1,对应的PLC里的地址为%MW201.1,MBE里的I/Oaddress为400201,这样使用是否正确。第一次弄很多还不太明白。

网友A:
MBE里的地址没有问题,应该是一个范围地址,有开始地址、结束地址和长度,在iFix里的地址设置也没问题,那你看一下,在iFix数据库有一设置,确认<充许输出>选中。

楼主:
“允许输出”已经选定了。就是写不进去。从IFIX往MBE传,MBE监控都监控不到数据。

网友A:
MBE是7.x驱动,支持作为OPCServer,使用OPCClient软件(随便找一个),连接MBE OPC Server,看能不能写入数据。

网友B(2010-05-06):
     有谁知道怎么将开关量输出(DR)点从IFIX通过MBE驱动写到施耐德Quantum系列PLC里去呀,开关量输入(DI)能从PLC里读上来,但开关量输出(DR)点写不进去。模拟量的读写都可以。有谁知道告诉我一声呀,先谢过了

网友C(2010-06-23):
一般情况下通过上位机来控制PLC的输入点是不允许的,工程应用中都是通过写M值来间接控制的,

网友D(2011-01-12):
用DO往里面写值吧。

网友E(2011-04-20):
你把确认输出不要选择 就应该可以了 如果别的地方没有问题    设置相反 一切默认就行 不要特意修改

网友F(2014-11-26):
我也是数字量无法写入,你是怎么决解的 啊

网友F:
我的也是    你的搞好了没有啊 ?

网友G:
是不是在MBE里面启用了输出ENABLE

网友H:
在数据库里有“高级”里选择“输出允许”应该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