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数传模块哪家好?大家进来说说

楼主(2010-03-08):
目前用的比较好的是杭州茂葳科技的。感觉很不错。技术支持也挺好。提供源码代码。

给大家推荐下。

杭州茂葳科技有限公司
  好像经理姓夏
网 址:http://www.moreway.net

网友A:
沈阳的有一家很好,www.wirelessall.com,免组网的

网友B:
威德电子提供德国Nanotron先进的无线定位模块,最高精度能够达到0.6米。该模块采用线性调频测量技术,类似于国内先进的军用线性调频雷达;模块的核心芯片NanoLOC(NA5TR1,nTRX)具有独特的TOA测量技术,能够精确测量两个节点间距离,进而扩展成2D/3D定位系统,并支持具有位置感知功能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NanoLOC提供3个可自由调整中心频率的非重叠2.4GHz ISM 频道,支持多个独立物理层网络,并能够提高与现有2.4GHz 无线技术共存时的网络性能。芯片的数据通讯速率为125-2Mbps 可选。它包含一个性能卓越的MAC 控制器,提供对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冲突避免(CSMA/CA)和时分多址接入(TDMA)协议的支持,并实现前向纠错(FEC)和128位硬件加密。为了降低对微控制器和软件的要求,NanoLOC 芯片同时提供不规则的自动地址匹配及数据包重发功能。
芯片的详细参数如下:
+ 内置精确测距(Ranging)功能模块
+ 工作频段 ............................... 2.4 GHz 免授权频段
+ 可编程数据速率.......................... 2 M kbps -125 kbps
+ 调制技术 ............................... 线性调频扩频
+ 可编程输出功率.......................... -33 dBm to 0 dBm,支持扩展至20dBm以上
+ 接收灵敏度 ............................. 高达 -97dBm
+ 工作温度 ............................... -40°C to + 85°C
目前公司能够提供的Nanotron产品包括(可能网站上未尽列出)
(1) 支持100米传输的AVR集成化模块;
(2) 支持500-800米传输的NanoPAN模块;
(3) 支持2000米传输的WD1500模块
(4) 相关开发套件
威德电子致力于开发无线连接类产品,重点研发无线传感器网络、高精度实时定位系统(RTLS)、工业用途WiFi、有源RFID以及卫星定位系统终端。目前公司能够向用户提供完善而具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包括高集成度、低成本的模块单元(产品)、无线技术开发平台、协议栈、中间件以及应用软件;公司同时代理一批世界领先的同类产品,合作伙伴包括Ubisense、Nanotron、Crossbow 、Jennic、Navisys、Novatel等。

Att: 请至公司网站www.wellnode.com下载相关中英文资料,未尽列出资料请致电400-600-2400

网友C(2011-01-18):
深圳华奥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从01年开始致力于无线数传模块的研究和开发,现产品涵盖数传模块、2.4G模块。

产品性能稳定,在本网站可搜到他们的产品

口碑很不错

网友D:
这贴真水!广告离谱,警告一次

网友E:
十年2.4G无线模块应用方案开发技术,深圳阅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www.mcurf.com

网友E:
无线透明传输模块

频率:315,433M,868M,915M
速率: 1200-11520可调
RF输出功率: 10dBm
最大功耗 : 35MA
最大距离 : 300 米
天线 : 外置
工作电压:2.7V-3.6V
Power Down 时 小于 10UA
工作方式:完全透明方式,采用半双工的通讯方式。如果两边同时发数据,数据可能会丢失。客户可以来回做数据校验来避免数据传输错误。
支持重发 (可以增加传输的可靠性, 0-15 可选) 自动应答 1对1模式下支持对码功能
尺寸 : 2.75*1.50*0.6cm
433M, 868M ,915M UART Module
应用:工业控制,遥控,数据传输
深圳阅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www.mcurf.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于沈阳的有一家很好,www.wirelessall.com,免组网的

                                                                     能组网的433/868/915MHz的无线模块
433MHz/915MHz等无线模块相比于2.4GHz的无线模块优点是通信距离更远,明显的缺点是不能向ZIGBEE那样灵活组网。但美国夏瑞公司(REnex)首家独创的把Ad-hoc网络协议成功应用于该公司生产的短距离无线模块序列中,利用这些无线模块,可以构建起性能卓越的An-hoc多跳无线网络,当网络的拓扑结构变化时,它可以自动寻找路由,自动恢复的多跳方式构建无线网络。这中多跳的工作模式可以极大地扩展传输距离,轻松实现短距离的接力传输。

产品特性:
可选用五个ISM频段:315MHz,433MHz,869MHz,915MHz和2.4G
多序列功率可调模块,点对点传输距离从100米到30公里不等
128位AES数据加密
串行UART数据接口
点对点,点对多点,广播和Ad-hoc网络
灵活的休眠控制机制,最低功耗低至60uA
双向对称网络,延时小

电话:13501847256

QQ: 30816260

URL:www.renextechnolg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