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 空开 接触器 热继电器

楼主(2010-03-08):
   列 如   一台3KW  的电机    如何空开 接触器 热继电器    哪位工程师  帮我回答下   谢谢了    要详细    为什么这样选

网友A(2010-04-08):
额定电流 I=3000/3/220=4.55A    然后器件按1.2倍电流以上的规格选择

网友B:
对于电动机这些启动性设备,其配套低压电器有一定的选型规则,电动机,存在启动电流,这个电流视负载大小,一般是额定电流的3--5倍,一般负载电机,选择空气开关,交流接触器,其整定/额定电流应该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3倍。(如电动机额定电流10A,空气开关和交流接触器就选择30A或以上)重负载的电动机,启动电流更大,配套的空气开关,交流接触器电流需要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4-5倍以上。热继电器一般都是整定电流可调,只要调节范围涵盖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配套使用。在调试时,调整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电动机额定电流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