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检测

楼主(2010-03-08):
为什么在额定电压为380V变频器的前面加电流互感器后工作时无法检测到电流。只是在启动瞬间有电流

网友A:
我想应该是你的互感器的问题。或者是你的互感器与电流表不匹配.

变频器R&D Q群:105940543

楼主:
互感器是没问题的 和电流表的变比都是一致的

网友B:
你用交流钳形表测量一下交流输入端是否有电流,其次,你的互感器选型是否大了?一般用交流互感器选型为变频器最大交流输入电流的2倍,交流电流表要和互感器匹配。

网友C:
如果变频器运行频率较低及负荷较轻,则变频器输入电流远远低于变频器输出电流,这样则输入电流极小有可能太小而检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