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调节阀开度从100%增加到105%时,所控制的流量会有变化吗?

楼主(2010-03-08):
某台调节阀刻度牌标的是0——100%,发现它的开度能够从100%增加到105%,那么这时它所控制的流量会有变化吗?

网友A:
应该不能

网友B:
100%增加到105%,意义不大,0——50%所控制的流量,很能体现流量特性!

网友C:
可以有微弱的变化,但是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这很难说,要看从100%增加到105%是真实的还是只是从开度表上读出来的,如果是真实的,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开到100基本就已经是阻塞流状态,在增加开度已经没有意义,如果是从开度表读出的话,到可能是阀位反馈器不准了,需要重新校准.

网友E(2010-05-23):
不会有变化,比较损伤阀门

网友F:
同意PLQ的看法,但我认为应该是其设计余度问题,100%--105%应该不会有实际的流量变化。

网友G:
105%什么概念 阀体开度有105那个开度吗,那不成了95了  信号105的话有什么意义 阀体最大开度就是100

网友H(2010-06-25):
调ZERO、调满重新标定,4mA对应0开度,20mA对应100%开度。调节阀开度105%是仪表显示,真实开度可能没有100%,我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有的阀体厂家设有力矩保护。

网友I:
假的调节阀开度指示,调节阀校正不准确,重新校正。真实的调节阀开度只能从0~100%。

网友J:
如果阀调试正常,则100%时阀门已经是全开了,再开大已没有实际意义了,因为阀的开度不可能再变化了。

网友K:
没有变化我们的执行器都是开到0-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