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打孔攻丝机线路图

楼主(2010-03-08):
那位有和台钻差不多的钻孔攻丝机的线路图,就是两个行程开关控制的正反转电路,但两个行程开关只有4根线的电路图!谢谢!xshcch@yahoo.com.cn

网友A:
自己照着画就好啦,没几根线

网友B:
你是想用台钻改攻丝机。简单。我07年做了两台。你装有CAD2004吗。我发给你

楼主:
有的,发给我吧,谢谢!

网友C(2010-10-24):
谁有 用台钻改攻丝机的电路图 拜托发给我 在下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 lkmhhm@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D(2011-02-23):
用台钻改攻丝机的电路图,请各位朋友帮忙给一下,我的邮箱:mhw710820@163.com!谢谢!

网友E:
自己画嘛,应该是很简单的

网友F(2011-04-17):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

我自己用台钻改了一个钻床.两个行程开关.两交流接触器.

接了交流接触器到电机的线以后,就会出现烧保险的短路现象,

(开正转.正常.反转也正常.再换正转就会烧保险.)

(先开反转也正常.又开正转就又会烧保险短路)

在没有接交流接触器到电机的线的时候<出线>两开关控制交流接触器运作都正常

想请教各位大侠帮我解决一下是那里出来问题呀

网友G(2013-05-28):
领导给了个任务,要求用二个电磁阀、二个接触器、二个限位开关、加时间继电器组合成一个自动攻丝机控制电路,其它附件有转换开关(手/自动转换)等,哪位大侠有电路图的给发一个!本人十分感激!我也有许多资料,可以提供!我的邮箱是:1365248796@qq.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用台钻改攻丝机。简单。我07年做了两台。你装有C...

您好,大侠!我的配置是二只交流接触器、上下限位开关、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等加转换开关、按钮组合成一个手/自动控制的攻丝机。您如果有电路图,麻烦你给我发一个,不胜感谢!!!我的邮箱是:1365248796@qq.com

网友H(2017-07-04):
用台钻改攻丝机的电路图,请各位朋友帮忙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