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变频器加上速度控制环??

楼主(2010-03-09):
控制系统为:PLC-------->变频器-------->电机

现欲提高系统的控制精度,想给系统加个速度环,请问该怎么加?速度反馈加到PLC上呢还是加到变频器上,哪种方法简单?变频器内部好像就有PID模块,请问怎么利用这个模块进行速度反馈?

小弟刚毕业,没有实践经验,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A:
PLC-------->变频器-------->电机+编码器-------------->变频器

楼主:
看到一般用变频器控制电机都是开环,不知道闭环是怎么加的,能否详细解说一下?

网友B:
带上反馈不就闭环了。。。。。。。。。

网友C:
变频器本身就有PG卡,把编码器安装在电机的屁股上面,实现闭环不就行了?

/*--------------------*/
变频器R&D Q群:105940543

网友D:
装个编码器得到一个电机实际的运行速度,可以输入到PLC,如果是自带PID控制块的变频器也可以直接输入到变频器作为PID调节的反馈值,和你的需要的设定值进行一个pid的调节。如果你的设定值是不变的输入到PLC、变频器都可以,如果你的设定值是在不同工况下需要改动的话,还是在PLC里面设置比较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