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20EH PLC中断有时候无效??如何解决。

楼主(2010-03-09):
有台机器,用的是DVP20EH的PLC,程序中有高速计数器中断,时间中断,和硬件中断。

以前也写过这样的程序,都正常OK。

但这台机器偶尔会出现异常,经查询发现是中断里面的动作有时候不被触发。其中硬件中断我就没用了,改成X的上升延,这些动作就对了。但还有高速计数器中断,时间中断无法用其他方式改写,程序还是会出现问题。

我怀疑是由于PLC里面有特殊M或者其他的原因引起这样的现象,但就是找不到,请问下各位以前有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高速比较输出中断遇过不执行,我一般都会在下面加一段一般比较指令,保险用。

网友B:
是硬件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