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03-09):
没用过施耐德的PLC,这次想把机器上的程序读出却发现连接都不行,电脑只有USB端口,装了过很多工程软件,三菱,AB,欧姆龙,松下的而且有装USB转RS232连接线的驱动。想用施耐德的TSXPCX3030跟PLC -TWDLCDA24DRF连接,软件是网上下的TwidoSoft3.5,安装连线驱动时发现不能安装在COM1可能是被占用,只好装在COM3,有点不明白的是既然是USB连线怎么还要设COM编号,用过三菱的USB连线,只要软件选着了USB方式后,插上就完事了。最然在电脑端口和施耐德连线设置里都选着了相同的COM端号,但还是不能连接,想问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更改设置,安装过程中有错?安装连接需要注意什么,难道只能用COM1?不过就算我后来手动把端口更改成COM1,也是一样不能连接,请教收悉施奈德的师傅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TSXPCX3030位置拨在2

网友A:
国产附件:

1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12-0XA0
2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12-0XA0
3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41-0XA0
4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41-0XA0
5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50-0XA0
6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50-0XA0
7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51-0XA0
8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51-0XA0
9 前连接器 6ES7 392-1AJ00-0AA0
10 前连接器 6ES7 392-1AM00-0AA0
11 前连接器 6ES7 492-1AL00-0AA0
12 导轨(482mm) 6ES7 390-1AE80-0AA0
13 导轨(530mm) 6ES7 390-1AF30-0AA0
14 导轨(830mm) 6ES7 390 1AJ30 0AA0
15 总线连接器 6GK1 500-0EA02
16 总线连接器 6GK1 500-0FC00
18 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
19 CP5611卡 6GK 1561-1AA00
20 CP5611卡 6GK 1561-1AA01
21 电源(5A) 6ES7 307 1EA00 0AA0
22 电源(10A) 6ES7 307 1KA01 0AA0

联系人:张工
手机:13911896836
QQ:45621672

网友B:
施耐德的PLC我不懂,但是我懂计算机,你使用的USB转COM的设备在计算机上是被识别为一个USB设备的。这个设备在插入后计算机安装驱动完毕后会发现COM端口(因为这个设备就是将USB转为COM)并且自动分配一个计算机中未被占用的COM端口号作为映射。

网友C(2010-10-07):
PLC菜单里,PLC---select  a  connection------选USB

网友D(2011-03-10):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可是麻烦了,不过的我电脑还有网线口,可以用那个试试,找一个RS232的转换,或者其他的接口吧

网友E:
“首选项”-“连接管理”,新建一个连接,方式选择“USB“,其他参数默认即可。然后选中使用"USB"再试一下

网友F:
现在施耐德的都能用UNITY平台了吧那个很方便了

网友G(2011-07-24):
我是用TCP/IP连的,请问需要设置什么东西么?

网友G:
连接的时候说要检查什么modbus驱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