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自由口通讯能同时接收和发送数据么

楼主(2010-03-09):
西门子PLC226使用485自由口通讯协议通讯时能不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啊,如果不能的话我该怎么做才能将发送和接收分开,让它们不冲突呢。PLC和外部设备通讯时发送和接收数据是同时的。

网友A:
不能同时,可采用“分时”或利用“收发”中断。

楼主:
是半双工  不能同时接受或发送吧  我编的程序怎么接收完信息就不能发送了呢   1楼说的分时和中断怎么做  能说的详细点么  谢谢

网友B:
RS485 都是半双工, 只有RS422 才是全双工! 用定时发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能同时,可采用“分时”或利用“收发”中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S485 都是半双工, 只有RS422 才是全双工! 用定时发送!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变频器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回收PLC LOGO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E:
接受和发送是有时间间隔的,至少是扫描周期的两倍,

网友F:
从站和主站的通讯过程不一样,所以要分别对待。

1 从站:通讯口一直在接收状态,接收完成中断里定时,定时中断里发送,发送中断里接收,这样循环。

2 主站:先发送,发送中断里接收,接收完成中断里定时,定时中断里发送,这样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