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有500kw 的变频器吗??

楼主(2010-03-09):
低压变频器,西门子有500kw的吗??如果有,是什么系列的,好像mm430、440什么的都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A:
应该没有吧! 一般这么大的功率属于高压电机吧,一般配置专用变压器!500kW  要可能要50 ~ 100多万左右吧!

你要这么大功率什么上用? 一般大型设备上用!

网友B:
ABB的有,单机可以做到1450KW,380V,需要吗,可以联系,李先生,13526439603,QQ349238731

网友C:
有 装机装柜型最大有2300千瓦

网友D:
有的哦。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变频器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回收PLC LOGO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楼主:
我找到手册了,装机机柜型好像没有500kw的变频器,只有逆变器。变频柜型有500kw的!!

请教逆变器是什么意思,是配合整流单元,两者共同组成变频器吗??

网友E:
MM系列当然不行了,MM系列在可变转矩情况下最大做到250Kw,不过500Kw对于LD来说就是小意思了,最大功率可以超过1000Kw.建议参考一下最新的G或S系列的产品,比如G150、S120。

网友F:
我找到手册了,装机机柜型好像没有500kw的变频器,只有逆变器。变频柜型有500kw的!!

请教逆变器是什么意思,是配合整流单元,两者共同组成变频器吗??
逆变一般说直流振荡后升压

网友A:
逆变器一般定义用图是 把直流变成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