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70A伺服放大器控制问题

楼主(2010-03-09):
各位大侠:本人最近在自学三菱伺服控制,主要是三菱MR-J2S-70A伺服放大器配三菱HC系列伺服电机。电机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31072P/R。准备用欧姆龙CP1HPLC控制。请教各位:1要让电机正好转一圈要发多少个脉冲?2假定要发1000个脉冲让电机转一圈,电子齿轮比应该怎么设置?3另外控制对象是转盘的话,怎样确保转N圈后位置保持一致(消除每转的累积误差)?谢谢!

网友A:
前面两个可以查资料,后面那个问题没听懂

网友B(2010-06-17):
这个可以下伺服的手册  MR-J2S-A 的手册,上面有告诉你如何计算,还有你说的误差 一般是考虑到 干扰的问题导致脉冲丢失,这个很难解决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忽略,如果要求高就做好防干扰的措施!

手册可以在白度里面打三菱电机在中国 然后会有官网出来 然后找手册下载   就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