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停机了!

楼主(2010-03-10):
使用S7-300,在一次调试时,不小心把DI负线接地了,PLC当场停机,拿起线之后恢复!
我一直想不通DI负接地怎么会引起PLC停机!

两线制的传感器,没断电,更换时把信号线接地了(正的、负的、正负的、信号线短接),以上四种情况会引起PLC点烧毁吗?

我是管线包,S7-300不懂,基本的电路还好看的懂,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A:
两线制的传感器,信号线是不可以短接的,相当于电源短接啊,如果是PLC提供传感器电源的话,就不好。

网友B(2014-08-07):
  机器人管线包可以跟本体分开采购,因为机器人厂家并不会生产管线包,如果你直接从管线包厂家采购会节约很多成本, 机器人管线包是磨耗品,需要维护或者更换。其实这个很好解决,但是具体方案要视机器人工作坏境来看,一般来说,软管跟本体只有几个点会有摩擦,用波纹管保护,然后在这几点用防撞球保护就行,上个月我就做了一个机器人软管维护的项目,项目是江西的一家汽车生产厂,现在我在做广汽菲亚特的一个项目,如需帮助,可以联系我。谭  18973332542 rui.tan@murrplasti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