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高压真空断路器合闸时为何跳储能回路

楼主(2010-03-10):
各位大师;高压真空断路器合闸时为何跳储能回路,开关能合闸?把储能回路开关断开,合闸时,也跳合闸电源+HM、-HM。柜型XGN2,机构是弹操真空断路器。检查二次回路无接地和短路。单独起储能正常。磁吹开关换了也是这样。

网友A:
检查一下开关内的结点,里面的微动开关的几个结点看下

楼主:
对:lennie1219 关于
检查一下开关内的结点,里面的微动开关的几个结点看下
内容的回复:
储能回路只与机构的磁吹开关LX、储能开关SA相连接,机构是施耐德宝光CT19型。经检查没问题。储能正常后LX闭合,合闸回路能启动正常,只是合闸瞬间,该储能时把储能回路冲跳,空开6A的。LX换的新的。

楼主:
还没解决高压真空断路器合闸时为何跳储能回路?

网友B:
是不是开关选小了,合闸时负荷大,把电压拖下来了,电压低了电流就大,所以开关就跳了

网友C:
跳闸线圈与电源构成回路引起的,你仔细查一查

楼主(2010-04-10):
呵呵,高压真空断路器合闸时为何跳储能回路的原因是磁吹开关LX的内部瞬间短路造成的。原设计图磁吹开关LX控制储能回路的-HM,而合闸回路中的磁吹开关LX接的+KM,在合闸瞬间LX断开,弧光引起与+KM短路。改换接线位置后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