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数控钻床 Z轴移动到位后 伺服电机电流过大 报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10):
我们单位的 数控钻床 Z轴是 蜗杆蜗轮带动 圆工作台回转 最近经常出现Z轴移动到位以后 刚开始或者钻孔工作中 伺服电机电流过大 报警 机械应该没问题 请高手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问题补充:Z轴只是 空载移动坐标 移动时 电流很小 移动到位后 电流开始加大 超载 报警 系统和电机 都是广州数控的

楼主:
晕了 没人知道啊?

网友A:
到位了还不禁止扭矩,最后当然是超载了,安装个位置限制开关或者检查原来的位置开关是不是坏了。要是没有开关就只能在程序上小心不要超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