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标签导入导出-快速组态

楼主(2010-03-11):
1. 概述
Citect特点是编程和组态灵活,可发挥的空间大,但对于初学者来说,却不容易理解和入手,只有当熟悉了整个程序框架和设计理念后,就可以找到很多编程组态捷径。本章就Citect标签导入导出,其实包含变量标签、局部变量、趋势标签、报警定义等都可以使用该方法来实现快速定义和修改。
2. 操作步骤
先在Citect标签定义对话框中,建立几个标签,工程文件中将生成一个variable.DBF文件,该文件中存储了定义的标签信息。
进入Citect工程目录,会发现很多文件都是DBF格式的文件,DBF格式的文件是一种二维数据库表的格式,可以使用VFP数据库工具打开进行编辑。也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DBF浏览和编辑工具来实现。本章中选择了一款DBF View2000的软件来完成标签的导入导出。
启动DBF View2000,打开标签文件variable.DBF,如下图:

导出文件,“文件”-〉“另存为/导出”,如下图:

导出为Excel文件,格式可以为.xls 或者.csv格式。

导出的标签列表
现在就在Excel中编辑标签变量了,相信Excel的快捷操作方法都应该很熟悉了,他的复制、粘贴、自动生成、替换功能是编辑中经常使用的功能。
编辑完成后,保存。
标签的导入,“文件”-〉“导入(I)/追加”,如下图:

选择Excel文件,导入后即可。

网友A:
citect本身也带有可以通过excel打开变量表的一个excel宏文件。在citect安装目录下面有个叫save_dbf的文件用excel打开它,然后再打开variable.dbf就可以了。也可以编辑,但是这样反复的使用会出现问题,有时候添在变量表中添加的变量会莫名其妙消失!不知道楼主这个办法用DBF View2000来编辑变量表会不会出现我遇到的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可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楼主:
直接用excel会出问题,有成功的机会,也可能会出现你说的变量会莫名其妙消失的情况. 用我说的编辑变量的方法,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