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应用软起动器的电机电路中如何使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楼主(2010-03-11):
我处有一台90KW的电机,想用正泰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做热过载保护,可是它的两根380V电源线不知接哪?难道在软启动器电路中就只能用带接点的热继电器吗?

楼主:
高手快请进来支招啊,企盼中。

楼主(2010-07-07):
如果用穿心的,那我就用无源的,或者用JR29等带接线端子的了,真是费劲!

网友A:
最好看它的使用说明书,应该有具体接法。

下面的图是:热继在软启动器控制回路中的接法,供参考。

楼主:
其实热继电器在哪也接无所谓的,可接之前绝对要看清楚是哪种热继电器了。

楼主(2010-11-22):
喜欢用无源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不知这种电动机保护器最大能做到多大?

网友B:
接在旁路交流接触器后,综合保护器的电源串一旁路交流接触器的常开,这样比较合理。

楼主:
TO : ZHAOFEI154
有道理,再调试时,可以试接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