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尼绍光栅尺故障

楼主(2010-03-11):
目前使用一台二维运动平台,采用松下伺服和雷尼绍光栅尺做全闭环控制,调试过程中光栅尺发现以下问题,请高手帮助参谋一下:

光栅尺读数头型号:RHG22Q,1um的分辨率,双限位,带零位,3米长,无接头。

A B Z信号输出均按说明书并上120欧的电阻。

故障:光栅尺读数头运动到某一位置,光栅尺读数头发出的脉冲有时稳定停止,有时不稳定,或者一直以1-2脉冲的速度增加,有时一直减少。光栅尺信号漂,稳定不下来。

这是什么故障,如何解决?多谢了!!

网友A:
可能是电气干扰,有条件用示波器看一下信号波型

网友B:
接地是否良好呢 。最好是找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C:
清洁一下光栅尺定尺有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