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应用输入电流不平衡

楼主(2010-03-11):
求助各位大侠:现一台ACS800 ABB 变频器,用于煤矿斜井提升机,每天随机出现电流不平衡报警并停机,复位后又可以运行。经检查:电机端电流三相平衡,交流输入侧电流三相不平衡,有一相小75A左右,再查输入交流电压波动在360V至410V之间。ABB成都售后服务工程师去现场更换触发板与整流桥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现向各位大侠求助!!!!!!如有哪位专家能解决此问题,请联系我:13574250849(陈),073128813203-606。如能到现场解决,我公司负责差旅、配件及相关服务费用。

网友A:
北京安立文专业从事美国AB、日本内密控编码器、丹佛斯压力变送器、直流测速发电机等产品销售。严格坚持质量第一,追求高技术、高品质的美国AB、日本内密控编码器、丹佛斯压力变送器、直流测速发电机等产品。

网友A:
北京安立文专业从事美国AB日本内密控编码器丹佛斯压力变送器直流测速发电机等产品销售。严格坚持质量第一,追求高技术、高品质的美国AB、日本内密控编码器、丹佛斯压力变送器、直流测速发电机等产品。

联系方式,周婷:13146601076

网友B:
试着更换三相检测电流互感器,另还有一块检测板(板子的型号大概是NT**)

网友C:
经检查:电机端电流三相平衡,交流输入侧电流三相不平衡----------------你这已经查出来了,是你的输入电压问题,不是变频器问题了,解决供电电源的电压平衡问题吧!

网友D:
输入电压固然存在问题,但是检测到进线电流有一相明显偏小。应该是首先解决进线电压的问题,仔细查查进线电抗器的接线怎么样?

楼主:
唉!看来比较困难了,因这台变频器是用在煤矿井下,如果要更换变压器,工程量及费用太大了。我们把进线三相调整后,小电流的一相也跟着变动,由些判断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谢谢三。四。五楼的兄弟!

网友E(2010-06-13):
ACS800 变频器我也正遇到同样问题,请教楼主最终如何解决。方便加我Q690697127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经检查:电机端电流三相平衡,交流输入侧电流三相不平衡----------------你这已经查出来了,是你的输入电压问题,不是变频器问题了,解决供电电源的电压平衡问题吧!

就是啊,你自己都知道怎么回事了。那局着手解决吧

网友G:
输入端电压不平衡,查外围的原因把!变频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