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00V左右的直流电压该怎样取样?

楼主(2010-03-11):
用下图电路进行分压,是否合理?

使用中300K/1W电阻有时会开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取样?

谢谢!

网友A:
还是可以使用分压的方式,不见的需要使用滑动电阻,取样电阻放在电路的中间。比如弄4个300k电阻,2个5.1电阻位于4个300K电阻在中间。当然电阻的阻值自己去根据需要计算。

网友B:
2个380V/6.3V的变压器串联在一起,输出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380V/6.3V的变压器串联在一起,输出也一样。

请问600V左右的直流电压该怎样取样?

网友C:
用变送器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B:
哦!我么看清题目,是直流啊!收回我的建议。

网友D:
是不是电阻质量问题。

这样采样没有问题啊。

或者加大采样电路的电流。

楼主:
实际电路用在4000米高原上,电阻无缘无故就烧断了。实际功率只有0.3W,也没有异常发热。

网友E:
分压是可以的,看你分压后的用途是取其电压分量用途,还是去做电流用途。但是这个分压的分流电阻会带来电流的增加烧毁1W电阻。电流是过负荷的,计算下分流后的总功率。看不出异常发热不等于不发热。完全可能是点状发热造成的。总之1W的电阻是过负荷了。

网友F:
直流电力机车的1500V电压表所使用正规的串联取样电阻叫做‘倍率器’,是由多个电阻串并联组成的,增加了功率而且提高了可靠性,出问题只是变值而不会无显示。

楼主:
谢谢诸位老大热情指导,使东方茅塞顿开,收益匪浅。

网友G:
各种品牌PLC输入输出单元故障、变频器故障、590及西门子6RA系列直流调速器故障,可以联系13830812651技术交流维修方法。

网友H(2011-01-31):
好像300K电阻上的工作电压可能超过电阻体的耐压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用在4000米高原上,电阻无缘无故就烧断了。实际功率只有0.3W,也没有异常发热。

1、300K1W的参数在4000米高原上,不再适用;

2、应该串并联增大功率参数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用在4000米高原上,电阻无缘无故就烧断了。实际功率只有0.3W,也没有异常发热。

1、300K1W的参数在4000米高原上,不再适用;

2、应该串并联增大功率参数使用!

您怎么不说个依据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您怎么不说个依据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高原空气稀薄,散热条件差,电阻的额定功率下降所致。

网友H:
海拔高度对散热的影响有没有什么可以依据的计算公式之类的

网友J:
这种取样是不是太耗电了?电源损耗不用考虑吗?

网友K:
       从线路图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即使5.1K电位器短路,回路电流最大为1ma,每个电阻消耗功率=0.3W,不会产生烧断电阻的现象,所以能产生烧断电阻,能否是由于串联的二个300K电阻,由于外连线将其中一个电阻短路,使一个电阻承受600V电压,此时电阻功率=2W,长时间通电使电阻烧断。

       建议:如只取电压信号,不考虑电流,可加大电阻值,且将将二个300K电阻,改为一个1M / 2W电阻,电位器改为10K,再试试,看会不会再烧断电阻(此时电阻最大功率0.36W)。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由于外连线将其中一个电阻短路,使一个电阻承受600V电压,此时电阻功率=2W,长时间通电使电阻烧断。……

1、如果是一个电阻短路,取样电压会迅速升高2倍;

2、所以,搂主的问题不是电阻短路的结果!

网友H:
其实我想如果真的是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而导致过热烧坏的,电阻体表面一定有过热的痕迹。

更倾向于是过压击穿,1W的电阻,电阻体本身的耐压很可能只有200V或250V,虽然一般电阻体的实际耐压相对于标称耐压指标都有很大的裕度,但300V的工作电压下损坏的几率还是不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但300V的工作电压下损坏的几率还是不小

看电流,不能看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阻体表面一定有过热的痕迹。……

由于散热不良,热量积累,长期工作较高温度的情况下!不一定有过热烧伤的痕迹。

网友H: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风清扬西与东 的回复内容:

……电阻体表面一定有过热的痕迹。……

由于散热不良,热量积累,长期工作较高温度的情况下!不一定有过热烧伤的痕迹。

内容的回复:不是不一定有,而是一定有

网友H: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风清扬西与东 的回复内容:

……但300V的工作电压下损坏的几率还是不小

看电流,不能看电压!

内容的回复:不是不能看电压,而是必须首先看电压

网友H:
刘先生:

推荐你看一个网页,了解一下电阻的特性

网友L(2011-10-30):
很明显的电压击穿嘛。300K/1W的电阻,耐压等级基本不可能有300V,一般是150V或200V

另外0.3W的发热也很大啊,如果发热损坏的话,一定有变色或发焦的痕迹

网友M:
加大限流和取样电阻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