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Hz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3-11):
信号频率如何测量

还有有个噪声的单位nV/√Hz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2010-09-10):


网友B:
在一定频率下测量的噪声值(分贝)。请不要对“/√Hz”这一奇异的单位而感到惊慌。它的出现简单地说就是因为噪声功率会随着带宽的增加(每赫兹)而增加,因此噪声电压将随着带宽平方根的增加(每方根赫兹)而增加。为了利用该规格,只需简单地将其与应用带宽的平方根相乘,便可计算出该带宽之内的合成RMS噪声。以示波器上显示的峰至峰噪声为例,它在99%的时间里将是总RMS噪声的6倍左右(假设是高斯“钟形曲线”噪声)。不要依靠运算放大器去限制带宽。为了获得最佳的噪声性能,应采用无源或低噪声有源滤波器来限制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