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电脑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0-03-11):
初涉工控领域。请教各位大师,如何用普通的台式电脑控制步进电机?

谢谢!

网友A:
电脑能发脉冲么?你需要的是能发脉冲的模块,比如PLC  运动控制卡。

电脑是用来控制PLC和运动控制卡的。

网友B:
电脑是可以用来做监视,主要还是通过用发脉冲的模块,如同上面的老哥说的,PLC或基于PCI和ISA插槽的运动控制卡,不过现在ISA的不多了,基本都是PCI插槽的了。国产的有几家做的还不错,网上都可以搜到的,也可一起探讨学习,QQ:378798925,134 7683 0646   刘。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啊!受益匪浅啊!

网友C:
如果控制单台的步进电机的话,可以直接用电脑的串口来控制步进电机,只是驱动器要具备相应的一些通讯功能。

网友D:
如楼上所言,如果你选择的驱动器具备串口通信,那么就可以现在了。

网友E:
如果控制单台的步进电机,而且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用电脑的串口来控制步进电机,只要在这个论坛检索“串口控制步进电机”就可以,不需要驱动器有什么通讯功能.。

网友F:
我们公司就有USB接口和串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G:
现在有USB!!!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