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高数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请问一下,三菱PLC,FX3U高数计数器,X0,X1计伺服电机的脉冲,一上电就不停的计数,而其是一个方向的数值增加是怎么回事? 正常的电机盘动,正转计数数值增加,反向计数数值减小,我的为什么是一直在增加??

楼主:
怎么没有人懂啊!高手给点指点好吗?

网友A:
伺服电机的脉冲不是那样计数的吧,一般是用内部存储器来计的,X0,X1一般用来计外部另接的编码器之类的高速计数!所以不知道你是怎么用X0,X1来计数的

网友B(2010-07-09):
你要是想读取输出脉冲的话,有对应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C(2011-08-13):
你要用双相计数器才行

网友C:
你要用双相2计数器 、,用单相双计数要用指令换向,才会增减

网友D:
当伺服没有RUN的时候还有没有?

伺服输出的电压是不是已经适合3U的输入?

网友E:
你看看你线有没有错呢,包括你伺服上的。

网友D:
我想没有什么接错线的方法可以令其产生楼主说的效果。

你看伺服都有些什么信号输出?除了分频输出之外再没有其他信号可以产生高频的变化了。要查信号来源的话,除了分频输出就只有动力输出是高频的了。

所以我认为是干扰。

大家就谈谈好了。这个是较早前的帖。楼主不知道还回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