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汇川上电HC故障

楼主(2010-03-11):
 手头一台MD320T2.2GB-XC 2.2KW变频器,上电即显示HC(HC是什么意思?说明书做的很不够意思,没有说),按其它键没有反应。说明书给出的两个原因:驱动板与控制板连接的4芯排线接触不良;变频器其他器件损坏。仔细检查,发现排线的4根线,一根弱电地,剩下三根两根入CPU一根似乎是cpu输出,不知道哪根和HC有关。更奇怪的是有时候过几分钟HC错误又变成Err21(数据溢出)非常郁闷,请高手指点,如何维修。

网友A:
您好!HC表示汇川拼音“hui chuan”的第一个字母。
显示HC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讯不上导致,4芯线上的信号就是通讯信号,4芯线除了地线其余三根任何一根的信号异常都有可能导致显示HC。 从还会报ERR21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控制板有IC损坏了,您可以更换一块控制板。

楼主:
多谢,已经修好。如你所说,换了一个反相器就好了。

网友B(2010-04-30):
我有一台37KW MD320变频器也是上电跳HC,四芯排线接触良好,将ADM708重新复位后,变频器跳ERR18,按键盘复位后跳ERR23,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C(2010-09-17):
我的汇川320,3.7KW去掉模块一送电就显示HC

网友A:
去掉模块?为啥要去掉模块。这不是正常的使用。

网友D:
SPI接口出了问题了。。

网友E:
取掉模块,上电显示ERR18或者HC 是正常的,需要连线保证电流检测的电路的5V供电正常

网友F(2010-12-17):
如是小型机,可焊下A7840就不会跳ERR18

网友G(2011-08-12):
这个都不知道吗?来自动化英才网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