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DAT 2.2和SSI协议能兼容吗?

楼主(2010-03-11):
小弟手头有个控制器,材料上说编码器接口可以设置成SSI的

现在想配个光栅尺,它的数据格式是ENDAT2.2的,请问这两者能兼容吗?还需要别的什么芯片之类吗?

还有个问题,哪位了解三菱高速串口,还有FANUC串口的,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A:
首先,SSI和EnDat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内部硬件电路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协议是不同的,SSI可以是两组单工工作的485芯片,但是EnDat协议的数据口一定是双工工作的,虽然某些公司的SSI协议数据口也是双工的,但一般的控制器SSI接口数据端只“收”不“发”。既然说是EnDat接口的光栅,那应该就是海德汉的,如果控制器也是海德汉的,那可能是支持的,要看手册了。因为海德汉在进行SSI信号改进的时候已经在数据端口进行了双向通讯,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了EnDat。据我所知,日韩目前很少有支持SSI信号的PLC、运控等,他们是异步通讯串口。具体的还是查查手册吧。

网友B:
那要看你的控制器的SSI的接收有没有达到16M,有的话,就可以支持ENDAT2.2.当然还需要一个协议栈来调。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绝对型旋转编码器-角度传感器-角位移传感器-转角编码器

网友C:
控制器SSI达到16M+调协议就是ENDAT2.2了?请详细告知?实际上Endat2.2并不一定用16M,1M也是能工作的,按这样的推断,进口带SSI接口的是否都可以接Endat2.2?

网友B:
1M也能工作,但是同时还是要看光栅尺的通讯速率的。具体情况,联系angtron@126.com

网友C:
没有准确回答问题啊,难道回答问题是假,做广告是真?

网友B:
ENDAT的电气规范和SSI基本相同,只不过,ENDAT的最高速率-高,但ENDAT的通讯协议也比较复杂,协议栈实现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实现是可以实现的,具体情况也要具体分析得。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绝对型旋转编码器-角度传感器-角位移传感器-转角编码器

网友D:
2者不兼用,ssi的时钟基本在100k-500k.ENDAT是SSI的升级规范,升级了速度,达到16M,帧数据更加长,多了很多信息。通讯方式也变成了双向。

网友E:
Sorry,EnDat接口是最高8M,楼上貌视说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者不兼用,ssi的时钟基本在100k-500k.ENDAT是SSI的升级规范,升级了速度,达到16M,帧数据更加长,多了很多信息。通讯方式也变成了双向。



SSI的我们这里现在都已经做成1M的了

虽然一个是串行双向,一个是串行单向。但是其硬件原理图是一样,并不是多出一根线而多出什么。有CPLD或是FPGA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网友A(2010-09-02):
CPLD也好,FPGA也好,DSP也好,同步串行就是需要数据对时钟的高速响应而已。使用什么CPU在其次。

网友F(2011-05-16):
两者物理层相同,就是说电气接口电路是一样的;但是链路层不同,也就是说信号帧定义不一样。所以,你把线接上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对应的程序去从协议中解包数据。一般用FPGA编程,也可以买IP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