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空转和带载时达不到额定转速

楼主(2010-03-12):
刘岩利版主你好,我用MOOG伺服电机,额定参数为3400RPM 4.21KW,现在用DS200013/42驱动器驱动,在带载时最高转速也就到1800转,在空载时最高转速到2500转就停止,说明里有配置该款驱动器电机的截止转速是2000,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麻烦请你指点一下。

网友A:
MOOG伺服,也就是在万源多派克公司见了次。市场上用的确实少,性能方面的话,感觉和伦茨、西门子等欧系伺服差不多。用过的,可以多多介绍些。技术支持服务上又如何?

额定参数为3400RPM 4.21KW? 这个参数是电机的么?

如果现在空载没有达到,那么是不是你选择的驱动器的驱动电压不够,导致转速上不去呢?如果伺服的指标参数列出了反电动势常数的话,你可以推到下需要的驱动电压是多少。

这种问题,估计也就问问MOOG了,

网友B:
改动一下电子齿轮比的设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