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做通用的画面模板?

楼主(2010-03-12):
我在用mcgs做工程,画面上有30多个电机要控制,我不可能去做30多个子画面吧!我想用模板来做一个通用的电机控制画面,然后每个电机的控制都去调用这个公用的电机控制画面。在wincc里很好做的。但是mcgs我还是刚刚在学习中,看了他的帮助文档也没介绍。网上也找不到相关的例子,那位朋友帮我下怎么做这个功能。谢谢大家!

网友A:
用弹出子窗口功能来实现。在其他窗口启动的时候都弹出这个子窗口就可以了!

网友B(2010-05-18):
你在用户窗口属性中设置,也就是使用OPENSUDWND方法打开的。通过设置OPENSUDWND的参数就可以对子窗口作各种调整。

函数OPENSUDWND的使用方法如下;

OpenSubWnd(参数1,参数2,参数3,参数4,参数5,参数6)
显示子窗口。

返 回 值:字符型,如成功就返回子窗口n,n表示打开的第n个子窗口。

参 数1:用户窗口名。

参 数2:整型,打开子窗口相对于本窗口的X坐标。

参 数3:整型,打开子窗口相对于本窗口的Y坐标。

参 数4:整型,打开子窗口的宽度。

参 数5:整型,打开子窗口的高度。

参 数6:整型,打开子窗口的类型。参数6是一个32位的二进制数。其中

0位:表示是否模式打开,使用此功能,必须在此窗口中使用CloseSubWnd来关闭本子窗口,子窗口外别的构件对鼠标操作不响应;

1位:表示是否菜单模式,使用此功能,一旦在子窗口之外按下按钮,则子窗口关闭;

2位:表示是否显示水平滚动条,使用此功能,可以显示水平滚动条;

3位:表示是否垂直显示滚动条,使用此功能,可以显示垂直滚动条;

4位:表示是否显示边框,选择此功能,在子窗口周围显示细黑线边框;

5位:表示是否自动跟踪显示子窗口,选择此功能,在当前鼠标位置上显示子窗口。此功能用于鼠标打开的子窗口,选用此功能则忽略iLeft,iTop的值,如果此时鼠标位于窗口之外,则在窗口对中显示子窗口;

6位:表示是否自动调整子窗口的宽度和高度为缺省值,使用此功能则忽略iWidth和iHeight的值。

例 如:用户窗口.窗口0.OpenSubWnd(窗口1,100,100,100,100,6 ),表示在窗口0 的x坐标为100、y坐标为100上,包含水平滚动条(第22位),以菜单模式(第21位)显示的宽度为100、高度为100的子窗口1。

网友C(2011-06-24):
各位大侠:您好!用MCGS作多个画面的切换,请问该怎么做呢?如首页、下页、上页、末页之间的转换和翻页。

网友D(2011-07-25):
可以用弹出子窗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