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0-03-12):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用SIMENSE 的S7 200去控制伺服电机。怎么个接法(位置控制)?

网友A:
百度一下SIMENSE 的S7 200去控制伺服电机,这样的文章很多

网友B:
脉冲啊。然后看看是差分控制,还是集电极开路控制,按照伺服的接线图接线就行了吧,

网友C:
用脉冲控制呀。如果有需要控制多轴,也可以看看台湾永宏PLC,填表就可以控制了,好学。

QQ1012351099

网友D:
楼主,西门子品牌不错嘛,我们也专门进口电机,可以跟我们咨询对比呀!

http://www.lsptc.com

网友E:
还有啊。

下面跟着。完全原创精神。

请大家批评。

网友E:
我暂时想不到怎么上传比较好。